V星MS-7392 无内存供电 有个小八角芯片坏了 望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2-09-08):
V星MS-7392     确定是S3-B坏了  望高手指点
无内存供电  有个小八角芯片坏了  芯片上面第一行是S3-B
S3-B 发现这个很小的8个脚的芯片经常坏  以前换过几个  现在没有芯片换
想问高手有没有人改过电路的  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这个芯片   1脚   4.98V               8脚   2.5V
                2脚   0 V 接地           7脚 0   (正常1.8V   )
                3脚   3.29  V             6脚 1.2V
                4脚     3.3  V             5脚   0   (正常1.2V  )
  以上7脚和5脚没有电压输出            好的芯片7脚有1.8V   5脚有1.2V
       7脚是经个一电阻连到6103 给6103提供EN
目前没芯片换了  本人是新手刚学修主板 还不怎么懂修  望高手指点谢
没有改过想问看有没有懂怎么修的高手
要是断开 7脚 我想把2.5V降压变成1.8 接到7脚(怎么降压还没有试现在想询问看看有没有人改过)
         断开 5脚           把6脚的1.2 飞到5脚
这样修过的指点一下  或是有其他好方法能修好的  可以指点的谢谢了

网友:
降压是不实在的,1.8的电压你测下核心供电下管好像差不多1.75直接飞线过去,1.2的直接5脚飞过去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芯片型号是UP6261,产生电压基准的一个东西

网友:
2.5接一个二极管刚好1.8,不知道行不行,没有试过。

网友:
没错,V星的主板芯片特难找一般要通过改线路, 直接5脚飞到6脚。7脚从2.5V经一个硅二极管压降到1.8刚好,但有些板时序不对是亮不起来的,上次我就通过一个二极管压降就ok 目前没收到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