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8的OSD按键无效的维修

楼主(2012-09-08):
各位老师好,本人初来咋到,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本人有台飞利浦170S8显示器,目前症状是面板OSD按键全部失效,按任意键均为自动调整,且有时会一直循环。开机检测OSD按键板无问题,主控没发现类似的I2C,顿时无思路,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先把按键全换了,如果还不行把按键板拆下来,如果还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按键已测试过是好的,估计要刷程序了,板上有两个ATMLH808和一个ATMLH812,具体要刷哪个呢?代码要去哪里下呀?谢谢

网友:
按屏型号去下载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