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KPL-AM卡logo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08):
来个全景图

上电,如下图

卡在开机画面了,代码也没跑完
卡LOGO,一般都是南桥问题,或者南桥周边
所以,下一步主要围绕南桥周边活动
第一观察、没有什么异常
第二步,触摸法
摸摸网卡、声卡等,是不是那里发烫
果然不出所料,当我把手指头放到网卡上立马起了个小泡
MD,干掉他

拆掉它,再开机,如图

跑码正常,不在卡LOGO了
找个一样的网卡装上,交差!

补充内容 (2012-9-9 15:16):
确实是声卡、说错了!!

MSI
是声卡 不是网卡
是声卡

网友:
修过七彩虹945,档25不亮机,也是网卡短路了造成

网友:
楼主也是安泰信的示波器啊   你的什么型号?
我的是ADS 1102CAL

网友:
LZ厉害,ALC声卡RTL网卡这都分不清,这是声卡,新手吧!

网友:
这个季度 我们接机  先看网卡 其他再说

网友A:
哎呀,,太恶心了,,,这也费尽的发帖呢,,,,真辛苦

网友(点评):
你觉得卡LOGO很好修吗?

网友:
应该是声卡吧,兄弟

网友:
很好的案例!适合我们新手!

网友:
新手请问:网卡或声卡芯片坏掉,是去是吹掉,再加个独立的上去就能用啦

网友(点评):
加个独立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毕竟论坛还有很多新人和菜鸟。高手勿怪。

呵呵,,,开玩笑说的玩没有其他的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太恶心了,,,这也费尽的发帖呢,,,,真辛苦

不是说卡LOGO好修,,是网卡短路引起就另说了,,,况且还发烫,,,,

网友:
POST过程中。这些时候就是在检外设。

网友:
如果是我,先检查电容

网友:
卡LOGO跟声卡也有关系啊?

网友:
这是通病哟~~  3C 档 ! 摘掉声卡就OK !

网友:
这种事情遇到好多哦!

网友:
二摸 搞定

网友:
俺也遇上一个联想品牌板卡LOGO,发现拉掉IDE设备就不卡,换上SATA硬盘,干完系统重启进系统自动关机,果断干南桥,完了就正常了。

网友:
看着你的显示器   我还以为是显卡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