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无复位。。。急。。。急。。。急。。。

楼主(2012-09-08):
收到一台惠普V3000的机子无CPU复位。我查过时钟供电都正常,,但就是没有CPU复位。。后来我把复位线断开,北桥端有1.05v的电压,连上后还是没有复位。是什么吧它给拉低了呢?CPU座子300多欧,没有明显的短路啊。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哥们给兄弟支个招啊。。。。。兄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上假负载测了吗?电压是否正常,偏低或偏高,VID再测一下,个人建议

网友:
你是用假负载测的吗,假负载有的测不到的,一般北桥都发出来了,要么就是CPU坏了,要么就是CPU座

网友:
上CPU测试下。VID都正常吗,VIDSEL电压多少?南桥发出来的PLRST都正常吗?北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