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LENOVO G460

楼主(2012-09-08):
机器型号:G460
版号:la-5751p
感谢联想给了我们这么多机会。
维修过程:
该版仁宝代工,原件只是有大多部分的标示,一些小电阻,电容不好找,你懂得。
在修的过程,也走了一段弯路,发这个帖子,也是告诫自己吧——维修容不得半点马虎。
开始维修:
同行送过来的说是短路,目测主板,几个电容和场管被动过。测量各电感,基本无短路
唯独充电电感对地3欧,明显不正常。

短路,一般主板都是19V短路,在充电这边短路的很少,不过查到问题了就继续修。

BATT+去处(准确说是来处)
接下来就是查哪里短路了。

此处的PR141 PR140有明显烧坏痕迹。(暂时未更换,继续追查短路)
因改板3v.5V产生芯片就在充电芯片的背后(说的是芯片的主板实际位置),

好了问题基本确定
VINPD2 后因pd12损坏导致充电电感对地不正常,因PD4损坏,烧了3V5V芯片
短路过流,烧了PR141PR140.
经过一番查找,换件。试机。
……
电流直上,0.4 。???
还有短路的地方,测VS端对地200左右,不正常??继续追查去处。

通电测试正常。
补充一点:3V5V产生芯片RT8206B可以互换TPS51427

网友:
看过,路过的支持下啊 g460

网友:
修的还可以,就是不够详细啊

网友A:
修的很好,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很好,楼主技术不错

过奖了  这个不很很复杂 谢谢支持啊

网友:
代换的确实不了解,又学习了一招。楼主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