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联想L-A690主板插电就保护

楼主(2012-09-0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的主板,板号为L-A690,V星代工的。插上电源,测试卡,通电,无反应,测试卡3.3VSB灯不亮,找图,开工。
  此板由MS-6G控制

产生3VDUAL,测34脚9VSB,正常,测MS的待机供电,也正常。

测Q35第四脚,无电压,Q35本身坏了没输出,造成无3VDUAL反馈回MS-6,芯片也会停止工作。该好好发辉下示波器啦,调好触发模式,抓Q35四脚有一个上升的电压,那么证明MS-6已经发出了开启信号。在料板上找一颗复合管换上,通电,测试卡上所有灯闪一下就全灭啦,连待机也没啦,能瞬间通电,证明3VDUAL已经产生了,可能是开机后某个电压没出来,造成芯片保护啦,因为这主板是一通电就开机的。为了证明是不是在S0下,某个电压没出来,造成的芯片保护。

用小刀把13脚PS_ON#的线割断,再通电,这回测试卡上面的3VSB待机灯一直亮,证明是开机后某路电压没出来造成的保护,把线补上。先换了一个芯片试试,还是一样,按照MS-6的是序

用示波器测这四个信号,都有上升的波,证明芯片基本条件都满足,

打内存的的供电,也有波形,

当示波器打到Q37的时候,G极只能上升到1.5V左右的电压,S极只有不到1V的电压,因为之前已换过MS-6,把Q37换掉,再上电,这回不掉电了,测G极有4V左右电压了,测S极,1.8V s0正常产生,1.8v s0主要用来给NB的VGA部分供电,

同时也通过Q40转换出VCC_SB给南桥供电,
因为MS-6控制了整板的时序,环环相构,任何一路欠压,都会引起保护,修这板故障,示波器是最好的工具。关机,插上内存,通电,测试卡代码一路狂标,听到嘀的一声,联想LOGO终于出来啦。

  修这板花了一个多小时,写个帖也花了一个多小时,小弟没有文采,只会实话实说,希望各位老大不要拍砖,最好能给点鼓励,发帖真不容易啊。

网友:
底下这图发重复啦,不知怎么删除,请管理员帮把删掉

网友:
都是实力派的呀。。。。学习了

网友:
不错呀,我这也有四个A690的主板没修得,是不错的参考

网友:
问楼主一句,为什么要打到Q37呢,原理

网友:
好多重复哇,跳着看。

网友:
3号是主板还是笔记本啊 大菜一个我是 呵呵

网友(点评):
LZ的是台式主板吧。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都不知道是什么故障。这修的不是笔记本吧

网友:
大哥,部分内容重复了三遍,Q35在图里找不到。文字有乱码。
我是来找茬的,哈哈。

网友:
看不懂呀,全是图

网友:
图多了也会眼花

网友(2012-10-12):
求楼主给予帮助  ,我有一块这样的板,插电源不能自动触发,然后触发一下就掉电,然后强起时钟和旁边的D57烫手,时钟,北桥,ms-6都换过新的。网卡也拿掉了。还是掉电。求楼主指点,最好能给一个图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