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i5 独显(修复完毕)

楼主(2012-09-09):
N5010 intel i5的机器,不显示客户说没修过,有点兴奋的感觉,毕竟对现在来讲是比较新的机器吧,
接上电流表跳变5至6次停在1.5a左右突然听到滴滴滴的响个不停,此时更兴奋了,马上插了下内存,无果,换过内存也一样,仔细又听一遍是8声短嘀,
难道是没检测到屏?擦了屏线还是无果,再拆下屏点了下屏也是好的,仔细又看了下此机是独显ATi,此机看起来很新但刚过保了,但这种情况难道是显卡问题?于是马上拆机一看主板是修过的,客户还说是没修过估计是被坑爹了,呵呵。
显卡加过但没去胶,做的很干净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仔细观察没有掉件,当然这电流了肯定也不会有明显短路了,于是判定显卡虚了,上BGA加焊,故障依旧,再换了cpu还是无果,虽然bios问题几率是很小但还是找到了bios程序刷了也是照旧。。。
想想此电流跳的很正常,给我的感觉就是显卡问题,于是万用表点住显卡供电电感通电瞬间无电压,但是又没有短路,
此时冷静15秒,上BGA取下显卡(ATi216-0674007)
通电没有听到报警声了,马上重植焊回,通电又回到原点了。。。不用多说了,根据电流显示且屏已确定好的,换上全新显卡,通电跳到1.5慢慢升,此时有些蛋疼,就在5秒之后当我马上要拔掉电源头的时候电流往下跳了一次再次升了上来logo出来了。。。
你们说蛋疼不,如果5秒后拔了电源头我想不止我,你们都会蛋疼了吧,此贴要告诉大家不要再经历这种蛋疼,本人修机水平有限也只能这样了希望各位理解,亲们看了就顶一下吧。。。

网友:
真叫人蛋疼  显卡供电没短路 电压没出来 楼主换显卡怎么能亮机呢,与理论不同,楼主解释

网友A:
我想知道显卡供电没有 又没短路 为什么果断换显卡呢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种 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有短路没有量测到

网友:
是没短路,显卡本身不良一起,电流到那里就发热但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显卡供电没有 又没短路 为什么果断换显卡呢

电流到哪里,显卡无供电其发热但不烫,只能这样搞了。

网友:
没有修过这么新的机子呀学习一下

网友:
显卡没电压,重置不好,换全新的好了?ATI挂掉了?

网友:
图纸传一份给我呗

网友:
图纸传给我一份好不好啊

网友:
修过一个CQ42因为那机器我修的时候用电流表点的 支持诊断卡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亮  后来放那修别的 修完在点一下 有个电话打来 说了半分钟 挂掉的时候发现机器亮了  足足用了半分钟才亮 后来果断换了原装适配器一下就点亮了 以前一直认为HP的只有AMD才用电流表点不亮

网友:
一台华硕K42JR,刷论坛的BIOS,4M的,刷了几个都不亮,刷最低版本的一个,开机要2分钟才亮机,然后进BIOS刷官网的BIOS,就可以开机立马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