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一会开机一会不能开机

楼主(2012-09-09):
今天接到一台K42J的机子,I3 独显,客户来的时候说之前就是一会能开机一会不能开机,这次来是彻底开不了机,看电流像显卡问题,如是加焊显卡,能亮机了,奇怪的是进系统加载程序的时候就黑屏,换xp系统就可以进去,重新装win7系统第一次能进系统,后来就进不去了,哪位兄弟有没有碰到个这样的问题啊,请指教

网友:
有时候加焊不一定能行的,还是重新植球试试吧

网友:
换xp系统就可以
进去

网友:
会不会是U的问题啊,几天打算去借个U来试试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材吧,最好重植

网友:
我碰到过,是HP V3500的机子,装XP的,装好系统就可以,关机再开滚动条后就黑屏,多开几次可以开起来

网友:
换换U试试吧、

网友:
什么驱动都不装,进官网下载试试

网友:
WIN7驱动没装好?

网友:
k42j机器里面两个板子的接口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显卡 没做好啊  也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显卡重植试下呢

网友:
先考虑排除软件

网友:
还是重新植球试试吧

网友:
今天订货明天换个新显卡试试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电流到多少了
和我的这个本一样 电流上到1.5左右不显示
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好了说下呀
我也换块试试

网友:
请问K42JR 2.0的 温控芯片在哪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那样,你的机器冷机可以开机吗

网友:
楼上的有这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个这样的机子

网友:
有时能开
有时不能开
加焊显卡后还是一样

网友A:
我也碰到过 没有搞定

网友:
我也接了一样的机型,,你量下CPU供电如果是0.8几V,就不正常,应该是1.15V左右

网友:
但是我接了两台这种故障的,换了CPU供电芯片后 一月内会返,哎,还在研究中……

网友:
这个装XP可以装win7就死机那是因为系统的显卡驱动是最新的。你停用独显驱动,去官网下载最低版本的驱动就可以了。或者是升级BIOS 因为低版本BIOS不支持显卡的最新驱动。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