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型号i n1910nb换乐华2025问题

楼主(2012-09-09):
驱动板挂了。换上2025刷18.5程序开机全屏红色是不是程序的事啊,平型号是LM185WHI   LG的屏谁有个程序帮忙发以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用什么屏线??

网友A:
屏线不是有分单8和双8等等?我昨天还发帖问了,这2种不通用,我最近也遇到2台18.5的,我用2270的板,双8的排线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不是有分单8和双8等等?我昨天还发帖问了,这2种不通用,我最近也遇到2台18.5的,我用2270的板,双8的排 ...

30针片插双8位的。。我用的是2025的板子

网友:
用什么排线,好像是看屏,不是看驱动板!!
我也不确定,哪位大侠出来确认一下

网友:
再换个程序试试

网友:
刚开始修理液晶的时候总是换驱动板 干了两年多数不用换了 很少发驱动板了 最近一年又开始换驱动板了 时间就是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