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单桥 520主板跑码D4

楼主(2012-09-09):
本人有一七彩虹 单桥的主板  跑码 D4 各相供电测试正常 ,内存换过3条了(内存肯定是好的)都不行 ,不查内存也是跑码 d4,还有 spd电压1.5——0,7之间跳变 。请问正常吗?忘了 是AM2+的U,各位大侠 小弟真是不知道怎么搞了 ,桥也做过了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压一下桥看看

网友:
看没有断线的   再刷BIOS

网友:
CPu也换换,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检 不过内存,有可能是cpu座

网友:
谢谢 已经解决了  刷的bios

网友:
CPU座加焊下看看

网友:
先干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刷下BIOS试试,有些板子内存不过也跟BIOS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