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插上显卡显示器无信号,主板诊断卡跑码正常

楼主(2012-09-09):
(无正文)

网友(点评):
加焊吧,论坛高手都是这样说的不亮就要加焊,一加焊就亮

网友:
拿去专业维修吧,一般的显卡就不用修了。

网友:
呵呵 没有修过显卡颇

网友:
测下  显卡电压  不然干北桥

网友:
请行确定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就查下显卡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刷下BIOS。都正常的情况下干北桥吧

网友:
主板的话是没问题的,问题肯定在显卡上。。。。。。主板上别的显卡能亮

网友:
主板 跑ok了  有进系统声音么   换张卡试试

网友:
首先用PCI显卡检测有没有识别到显卡的核心,在近一部维修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前两天就有一个跑码,显卡不亮的

网友:
查显卡供电看正常不,正常就量VGA接口看数据和信号正常不,如果都正常就休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