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谁知道这图纸的第6脚是接那得

楼主(2012-09-09):
这是外接声音接口 不小心把第6脚弄掉了

网友:
第6脚不是空脚吗 你还问?

网友:
好像是空脚吧,不知道你要问的是什么呢

网友:
画了一个叉,就代表空角。没用的

网友:
呵呵这问题问得,看图纸吧

网友:
哈哈,终于找到比我晕的了

网友:
呵呵   就是个空脚

网友:
空脚呀 ,不用接了。

网友:
这是空脚、、

网友:
这个是空脚啊

网友:
空脚,不要接的

网友:
图纸上市空脚,你可以先看看能不能用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