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I有铅板还是无铅板啊

楼主(2012-09-09):
联想r61I有铅板还是无铅板啊 求各位高手帮忙一下,还有怎么看有铅板还是无铅板,在哪看。比如这个联想R61i

网友:
当然是无铅的了

网友:
可以看北桥,945以后的都是无铅的。或者双核机器。

网友:
看板子上面有标志 的

网友:
无铅的  大部分都是

网友A:
为什么要看有铅无铅,又不是桥或者显卡,主板有铅无铅有什么关系

网友:
板号旁边有个圆圈里面是pb然后pb上画个斜杠表示无铅,没这个标志表示有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看有铅无铅,又不是桥或者显卡,主板有铅无铅有什么关系

上机台你不要看有铅无铅才能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机台你不要看有铅无铅才能上啊。

我都没看过,都是一个曲线,芯片动了就ok呗  都是凭感觉

网友:
   呵呵  这个 真还不知道呀

网友:
人才呀,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