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9-09):
拿到机子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压0.12a,发现51152发烫,马上换了个,这时候没有待机了。这时候看本机图标 ,查51125的工作条件。发现3v   5v   的开启没有电压,马上飞线3v到3  5v的开启的二急管上。这时候待机有了 ,触发电流到0.28a.cpu电压没有出来 ,一测有2个下个管坏了,换好之后试机亮了。第一次写的不好。

网友:
一般芯片发烫,先测工作条件,参考电压出来坏的几率就很小了,一般都是后级电路有短路

网友:
我遇到线性5V短路,电击,结果击的不短路了,但也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