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43G 开机接内屏暗屏暗屏,并非高压的问题,问题的根源有点奇怪

楼主(2012-09-09):
联想昭阳K43G  开机接内屏暗屏暗屏,外接正常,高压、屏线、屏都更换过都一样,主要问题是高压板上的ON/OFF的电压没有,主板也更过过一样,头都炸了,把高压的亮度信号的电压和ON/OFF 短接屏能正常亮,屏线到主板上每根线都是通的,最后确定屏、屏线、高压、屏都没问题,居然主板也换了,那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最后静下心来想了想,裸板用开关板点还是暗屏,有一次用表划开机正常了 ,最后问题确定在开关板上,用表划开的时候量高压的ON/OFF 脚有电压,用开关板开机量的话就没有,最后把开关板拆下来,看上面也没几个元器件,就一个三极管,剩下的就是二极管指示灯和电阻了 ,再量三极管的三个极性的电压的时候,就一个引脚有3.3v的电压,用表把其中的两个引脚短接了一下,屏就亮了 ,问题终于找到了!

网友:
问题原因千奇百怪啊,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一那个合盖检测的管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