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上的开关管

楼主(2012-09-09):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的开关管坏了,不知道怎么代替,没有一样的型号,用别的可以代替吗。型号是b743  slk0766

网友:
开关管型号众多,平常很难备货!
所以我一般做法是整部分电路替换掉!(开关管+电源IC)

网友:
一直开着吧 不用拔电源被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开关管,不是开关按键

网友:
HEHE  看错了 冤死

网友:
谢谢啦,已经找到了是kl41

网友:
K2141,K1507,K2645........都可以代

网友:
凡是耐压600v电流6A以上的场管都可以代用。

网友:
等于说基本上大部分的场管都能代换了,

网友:
我感觉有个管子就能带 显像管电视才用6A的

网友:
7楼正解
抱歉,您的帖子小于 10 个字符的限制

网友:
进来学习下哈。、。、

网友:
备多点K2645,一般都用这个代

网友:
我也是一般都用K2645代用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唉,有时开关管坏了,都不知道怎么还换,学习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