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过电压烧坏的液晶

楼主(2012-09-09):
前几天接了一块液晶,忘记什么牌子了,听客户讲应该是电压过高烧坏的,拆开后,发现保险烧掉了,再检查桥没有问题,桥后有个800多UF的电解电容爆了,不明白是什么问题,直接把电容和保险换掉,开机成功,但是心里老是不塌实,高手给指点一下,有没有别的件也能烧坏?现在显示器在用着,没有明显的发热和异味
电压过高

网友:
桥后面咋会有800多UF的电容呢?

网友:
保险爆掉很可能跟这个电容有关。

网友A:
电容 的耐压是400V,如果电压过高,桥后的电压是不是相应的变的更高?,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
没电路,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