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ECS945不定时掉电(有波形行图)

楼主(2012-09-09):
型号:精英的945GZT-----
故障:不定时掉电(有时刚启动掉电,有时进系统掉电)
尝试解决方法:1,换掉CPU 12V 和CPU供电电容,无果。2.南桥加散热膏无果。
3.测量12V 和CPU供电波形 (修台机少,感觉不太对劲希望高手给解答)
测量点:
12V 过电感波形图

12V电容正极波形图

12V上管处波形图

CPU波形图

网友:
示波器显示都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最烦人,量一下12V接口旁边和开关针脚旁边的那些三极管吧,不行的话:换IO、重植南北桥,再不行扔了。

网友:
这个机子还有必要做桥啊。。。

网友:
桥的问题、、加焊下   加焊还不行的话 你只能换桥了、

网友:
除了以上的之外   还需鉴测供电是否稳

网友:
不稳定难搞 还不如不家电呢

网友:
不稳定是最难修的!反正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