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电源,求思路。

楼主(2012-09-09):
短接黑绿,不转。

1、绿(3.6)、紫(5.0)通电待机电压正常;
2、7500第4脚,通电待机时4.14V,短接黑绿时,变为0V;
3、7500第8、11脚,通电待机时2.2V,短接黑绿时,变为1.4V;
4、大电容及通电分压都正常,限流加速电路都焊下测过正常。

求指点思路。

补充:

两个推动管(945)焊下测,正常。
突然发现一个怪现象:保险管位置串接的灯泡,在给电时,居然长亮了;断电再给,灯泡闪下灭掉。不死心再试都是闪下灭。
然后,新大电解(含分压电阻)、新开关管(含限流加速电路),反复试。
发现:间隔时间长的话,给电,灯泡有一定可能长亮;灯泡闪下灭,但是这个闪的时间好像稍微长点(我专门拆了一个正常的电源比较了一下,就是闪的时间稍长),继续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2-9-10 09:45):
发现:一是间隔时间长的话,给电,灯泡有一定可能长亮(不断电不灭);
二是灯泡闪下就灭,但是这个闪的时间好像稍微长点(我专门拆了一个正常的电源比较了一下,就是闪的时间稍长。
新的大电容、开关管及附属电路。

补充内容 (2012-9-10 09:48):
7500供电脚正常(所有脚都正常),大电容正常320V,每个160V

补充内容 (2012-9-10 23:55):
整流桥拆下测没问题,7500换了一个。故障依旧:有时灯泡长亮;有时闪下灭,但短黑绿不启动。
在灯泡长亮时,不死心,测了一下,整流桥就没电了,跟想的一样,难道是整流桥之前还有个东西凉时短路,热时正常?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2-9-11 22:32):
今天把整流桥之前的跨线元件,全部换了一遍,未遂。

突发奇想,我把主开关、辅开关全部拆掉,看看灯泡还亮不亮。遂摘掉主副开关管,然后消停----灯泡不长亮了,闪下就灭了,哈哈哈。

副管不稳定,是个4N60B,

网友:
检查一下两下推动管及周围的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两个推动管(945)焊下测,正常。

突然发现一个怪现象:保险管位置串接的灯泡,在给电时,居然长亮了;断电再给,灯泡闪下灭掉。不死心再试都是闪下灭。

然后,新大电解(含分压电阻)、新开关管(含限流加速电路),反复试。

发现:间隔时间长的话,给电,灯泡有一定可能长亮;灯泡闪下灭,但是这个闪的时间好像稍微长点(我专门拆了一个正常的电源比较了一下,就是闪的时间稍长),求思路。

网友:
494的供电脚的电压是否正常?检查其供电滤波电容性能?好像是47微法50伏的。

网友:
我这个长城电源绿线待机电压是5V的。

网友A:
建议换下7500(TL494)和主开关管及周围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下7500(TL494)和主开关管及周围的元件。

前面说了:新大电解(含分压电阻)、新开关管(含限流加速电路)。

7500没换,主要考虑是灯泡长亮,高压部分还是有问题,现在分析是不是整流桥有问题,明天拆了测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面说了:新大电解(含分压电阻)、新开关管(含限流加速电路)。

7500没换,主要考虑是灯泡长亮,高 ...

300V电压现在是多少?如果它正常前面的整流和滤波电容不可能有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V电压现在是多少?如果它正常前面的整流和滤波电容不可能有问题 。

电压320、每个160V。

可是灯泡长亮怎么解释?而且长亮时,我没测过,都是闪下灭掉,我才测如300V电压,7500各电压。

我认为,就算是点不亮的原因不在高压,也要先搞定高压部分,因为灯泡亮就说明换上保险管后,就有可能烧掉。所以应该先搞定灯泡长亮的问题。

网友A:
在刚启动电源的时候灯泡是闪 一下就灭,这是正常的。紫5V是正常的。300V电压又没问题,说明你前面的整流和滤波电路是没有问题的。灯泡的相对 长亮一些还和主开机管导通的时间长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你还是重点查7500及周围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刚启动电源的时候灯泡是闪 一下就灭,这是正常的。紫5V是正常的。300V电压又没问题,说明你前面的整流和滤 ...

是不是我表达不清楚啊,第一页我用“;”隔开了两种情况的说明。

一种是长亮,就是不断电不灭;
另一种是闪下灭掉,就是闪的这一下,也不普通的时间长。

我说的所有的“长亮”都是不断电不灭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刚启动电源的时候灯泡是闪 一下就灭,这是正常的。紫5V是正常的。300V电压又没问题,说明你前面的整流和滤 ...

我前面表达的不好,待会修改下。
我用“;”隔开了两种情况的说明,可能没说好。

现象:一是“长亮”,就是不断电不灭;二是闪下灭,但是闪的时间也比普通的长。

我前面说的所有的“长亮”都是不断电不灭,所以认为先搞定高压部分的想法。

网友:
换下7500,看看电容有没漏电的,电阻不良的,稍微漏电和不良用表很难测出的,最好换掉

网友:
大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以上两位,请看第一楼第4点:4、大电容及通电分压都正常,限流加速电路都焊下测过正常。

网友C:
整流二极管有没有问题?测量过没有,可以先代换一下这四个管子,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流二极管有没有问题?测量过没有,可以先代换一下这四个管子,可能有问题。

是个整流桥,现在上班,等有时间我就先换了试。

网友:
今天把整流桥拆下测没问题,7500换了一个。
故障依旧:有时灯泡长亮;有时闪下灭,但短黑绿不启动。

在灯泡长亮时,不死心,测了一下,整流桥就没电了,跟想的一样,难道是整流桥之前还有个东西凉了时短路,热了时正常?(因为是搁置一段时间,给电灯泡亮,开关几次后,给电灯泡就变成闪了,是不是热了温度上来了就正常了?)求思路啊。。。。

网友:
主变谐振电容不良也可造成该故障,跟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今天把整流桥之前的跨线元件,全部换了一遍,未遂。

突发奇想,我把主开关、辅开关全部拆掉,看看灯泡还亮不亮。遂摘掉主副开关管,然后消停----灯泡不长亮了,闪下就灭了,哈哈哈。

副管不稳定,是个4N60B,找谁替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