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212T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2-09-09):
今天客户拿一台索尼的电脑,拆开主板版号是M961_MP_MB  MBX-224,刚开始没有待机, PQ1 PQ2的S级都有19V的电压,PQ2的D级没有电压,PQ2的G级有18V多的电压,按里说PQ1导通了,PQ2肯定也导通了,所以我就直接飞线连接SD,插电短路。查了一会儿是一19V电容短路,拆了就好。现在插电待机有0.01,待机有3V/5V,12V也出来了。触发就掉,有时候到0.07,有是就主板上一等闪一下,电流没有动。我测了半天,原来是 转换电压没有出来,在往前查,原来是RUN_ON电压没有出来,这个电压是EC发出来的 测了没有断线,在测EC待机的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满足了, 触发时26脚有3.3V的跳变,我想问的是EC的RUN_ON信号,是不是按下开关后,EC就会发出这个信号,还是有什么条件满足后才会发出这个信号的?

网友:
查下BIOS有没有参与触发,打下数据线有没有波型,查下AC_IN,LID-SW-BAT-LOW这几个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EC收到电源好 信号 才能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
后级还有短路,机器保护。先查下always sus main,15pin肯定正常吧,看看switch后面电压

网友:
看了一下图,在RUN_ON之前,SUS_ON应该先出来,看下SUS的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楼主把那个19V的短路的滤波电容拆掉后,把PQ2的S极与D极之间的飞线断开了没有?

网友:
PQ2 G极应该是低电平才导通啊  怎么高电平导通呢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应该是在按下开关后EC才会发出这个信号去产生后继5V

网友A:
PQ1 PQ2的S级都有19V的电压,PQ2的D级没有电压,PQ2的G级有18V多的电压,按里说PQ1导通了,PQ2肯定也导通了,所以我就直接飞线连接SD
个人感觉这里就存在问题,你现在的电压应该是虚的,是直接从PQ1内部二极管过去的电压,并非真正导通的电压
PQ1的G极电压多少?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求哪位大神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 PQ2的S级都有19V的电压,PQ2的D级没有电压,PQ2的G级有18V多的电压,按里说PQ1导通了,PQ2肯定也导通了 ...

待机正常了,3V/5V都出来了,现在是开机就掉电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我拿掉CPU,有时候会跑到0.3A,有时0.2A左右,上了CPU就没有跑到过这几个电流,最高到0.07左右就掉了,这种是不是U坏了,没有这个U换,问了一下这个要350左右,就没有继续修了,把机器给客户了,客户是出不起钱的那种。。。

网友:
短路排除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