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系列主板维修

楼主(2012-09-09):
各路供电正常后就压桥 槽 刷bios  加焊桥之后 就不知道干啥了

网友:
是什么板子也不说?不同的板子问题所在是不一样的,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按芯片组时序修,实在修不好就换人换板

网友:
正解,不跑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子 或者叫习惯。不过可靠的办法就是按时序走。

实在不行就换人换板。

网友:
那说说你们修不跑码机器是怎么修的呀

网友:
有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了,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有高手总结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南桥,和北桥,不跑码桥坏的多

网友:
压桥刷bios 没了

网友:
不跑马 按什么时序修哦。图纸想查 信号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供电复位都有了。还有什么时序···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
对于不跑码的板,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个具体的维修方法,电压和时钟复位数据地址线,控制线都对(如果你量得够仔细的话)那就只能按时序来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芯片组时序修,实在修不好就换人换板

你这话太直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芯片组时序修,实在修不好就换人换板

修补了就,只能换了。。

网友B:
其实就老老实实按这几个步骤就行了,如果不行就再仔细来一遍,肯定哪一步没搞好。

网友:
说的都有道理啊

网友:
这种板其实有时也就是这个搞法了

网友:
各有各的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老老实实按这几个步骤就行了,如果不行就再仔细来一遍,肯定哪一步没搞好。

阁下说的几个步骤,指的是那几个步骤?

网友:
楼主所说的这种板子,有时候真的哪它没折,。。

网友:
各路电压和复位都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