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45集成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2-09-09):
HP V3000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1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拆出主板一看傻眼了修得都不像样了。客户都这样还说人家就是检测过没有修,都知道的跟他扯不清直接这种情形直接报高价客户还是很勉强的同意了,先打各电感对地阻值L17 L15才80多50多不正常看样子南桥换过EC换过,电击南桥热取下阻值正常358 456 装全新GBM 通电5V PWR 3D3V PWR 正常输出按开关触发上电这时候还有问题暗屏,难道是屏还有问题手上这种一样的坏东西也多找一个一试故障依旧看来是主板故障。打屏线接口阻抗第8脚无穷大往下R10 R8 还是无穷大一修的换过EC 怀疑假焊加焊阻值是上来了故障一样,BRIGHTNESS_CONN无高电平,直接换EC OK了,装机装了一半又再按开关不反应了郁闷!看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再次拆板EC 南桥都是好的也对自己的焊工很自信,测3V 5V 这时候又没有了查U35 VIN  EN REF 都正常就是没输出一下反应过来传说中的电容漏电了吧用风枪加热周边,上电正常换掉TC11 TC12 装机几个小时过去了再次开机正常,看来原始故障应该就是电容漏电而一修哥没发现糊乱整了一通……

网友:
高手哇。看着电容漏电这几个字我就晕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哦,电容漏电比较难找

网友:
电容漏电,楼主细心,一修哥很是郁闷

网友:
电容漏电怎么杳呀?

网友:
请问楼主,REF是在芯片什么时候产生的啊?

网友A:
REF是参考电压。应该是在他供电正常后,芯片没问题的情况下 产生的。我也不太确定对不对。。。

网友:
今天我 也 郁闷。一个客户送来一台机器。不触发。。拆机,发现主板修过。南桥 EC  3.5 V 芯片什么都够干过、我们就给客户说。这个你修过了 吧。 他一直都说没修过 就是 在别的 地方检测了。。

网友:
很牛的技术,多少钱一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F是参考电压。应该是在他供电正常后,芯片没问题的情况下 产生的。我也不太确定对不对。。。

有些人说是芯片都正常后产生,就比如3v 5v的待机芯片,说要产生电压之后才会有REF,就像是PG信号一样。不知道是怎么的

网友:
请问下楼主是依据什么来判断有电容漏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人说是芯片都正常后产生,就比如3v 5v的待机芯片,说要产生电压之后才会有REF,就像是PG信号一样。不 ...

这个 我 也具体不太清楚。。

网友:
这方面估计我不容易想到

网友:
呵呵,不错。拿到这种机器 很容易被迷惑 冷静修机是王道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