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L3600小主机 书本一大

楼主(2012-09-09):
宏基L3600小主机 关不了机 关机后自动重启 怀疑io坏 io型号是 it8718f-s zm45sb L 找一个普通的 8718f-s 代换可以开机显示 问题出来了 cpu风扇声音变大 进系统掉电 硬盘主板发烫 不插硬盘不掉电 换一块硬盘蓝屏 怀疑io不支持 它原来的io应该是温控控制的 普通io是没有这个功能 后最sb是不是温控i的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找一个普通的 8718f-s 代换”,这个“普通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也是it8718f-s 只是后最不一样

网友:
换硬盘蓝屏,楼主改硬盘模式没有?

网友:
“普通io是没有这个功能”,楼主是如何得出这一观点的?有根据吗?

网友(点评):
原来的io风扇不是狂转 也不掉电

网友:
把IO再加焊一遍

网友(点评):
换了以后 检查过没有空焊

网友:
不行再换回原来的IO试试,注意一定要焊好哦

换后一些ok 也不重启了

网友:
硬盘和IO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
都是带温控的,不然风扇不会狂转,只是可能程序接口参数不一样,造成温度检测不准。

嗯 有可能

网友:
换过硬盘把硬盘模式改一下,不行的话重装系统,再不行主板io

网友:
换回之前的IO,调调模式,做系统。在不行的话,刷个BLOS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 已解决 原来的io又换上试试一些ok 也不重启了 是空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