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50-55bp s1无法启动

楼主(2012-09-09):
拆开观察 未见异常  通电测7500各脚电压
2脚  2.45V  4脚 3.35V 5脚 1.59V  6脚 3.55V  8脚 2.28V  11脚 2.26V  12脚  17.35V  13-15脚 4.91V

短接绿黑     4脚 4.23V    12脚  17.28V      其他脚电压没变

如何检修   第一次修ATX电源    请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
呵呵,都忘了。这会只修笔记本了

网友:
台式机啊,有必要修吗 直接换新的得了

网友:
2脚电压不正确 ,应在4.35-4.90左右;4脚开机后的电压不正确,应在0—0.0几伏左右;其它脚电压正常,重点查上述两脚周围的元件,或换7500.

网友:
是联想台式机电源   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所以想把它修好  请大家帮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