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D6主控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9-09):
203D6主控电源板12V电压总是跳变,在11V--19V之间跳,都炸了两个25V470的电容了。测203D6第四脚不接地了,是什么问题?没有多余的203D6换。

网友:
查431和光耦一路

网友:
要是不换的话估计好的希望不大。换了才有希望和可能。

网友:
203D6是常用配件,应该备货啊

网友:
找一下12V主控电压的整流三极管,有可能坏了。或者性能不良,耐压不够。换个耐压高一些的。

网友:
这里告诉你和203D6 完全通用的芯片有那些
以下芯片我都试过,没有问题,不然你骂我。(封装要一样)
NCP1203D60R2G/203D6/DAP8A/DAP7A/LD7575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类似故障,也是这个203D6电源IC 12 和5V都乱跳6脚VCC也是7----10V跳动!也没修出来

网友:
后级电路断开  还跳吗

网友:
换IC供电电容和二极管 看12v 5v之间有没有7.5稳压管 也爱坏

网友:
5分钟就修好!!!!

网友:
换431和光耦.203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