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用电池一切正常用适配器有花屏进桌面黑屏 是显卡 ...
华硕A8J用电池一切正常用适配器有花屏进桌面黑屏 是显卡的可能性有多少?

楼主(2012-09-09):
华硕A8J用电池一切正常用适配器有花屏进桌面黑屏 是显卡的可能性有多少?
桌面

网友:
显卡的可能行很小。估计是电源充电和电池充电切换模式出问题

网友:
换了个新的显卡板就好了 我只是奇怪 把原来的显卡板拆下来 清理下金手指 居然直接短路!!!!
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到过;是独立显卡板的;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