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提示节能模式 求LG液晶显示器 进工厂模式

楼主(2012-09-09):
LG提示节能模式 求LG液晶显示器 进工厂模式 的方法 谢谢

网友:
一般显示器都是按住MENU键再按开关键可进入

网友:
是不是VGA座那里H V对地咯,还是VGA与DVI没有切换过来咯

网友:
显示器提示节能对话框,需检修、替换驱动板试试,与进入工厂模式去调整无关系。

网友:
换完VGA头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