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5 LOGO后掉电

楼主(2012-09-09):
如题,方正R415 LOGO后掉电,再开机能开,还是到LOGO掉电,集成显卡,外设可以排除,不插内存不掉,南桥温度都不能摸,南桥是AF82801IBM,有修到过这机的没有,是桥挂了,还是虚焊,方正的这板质量了比较差不想多做一次BGA,有修的朋友告诉下。

网友:
如果南桥很烫就换了再说吧,检察一下有没有微短。

网友:
IBM的南桥是很烫的

网友:
能亮机,还是检查下CPU供电

网友:
不插内存能显示吗?

网友:
南桥很发烫吗?

网友:
“不插内存不掉”,我实在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难道是此机不需要插内存就可以正常亮机且不掉电吗?莫非有板载内存?

网友:
呵呵,不插内存当然不会显示,只是不插内存不会自动掉电,但南桥很烫,刚从别的料板拆了一个开机不掉也不显了。还是定个新的换上再说吧

网友:
我修了 ,电流0.2几上不上去 ,你能把BIOS 传给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