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仪常见故障快速排除

楼主(2012-09-09):
扫描仪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了,但是这类外设的故障也比较多,而且故障的原因也比较复杂。以往的手持式扫描仪、滚筒式扫描仪现在都不是市场的主流了,而平板扫描仪才是最受欢迎的。就使用寿命来说,平板扫描仪是最长的,其次是滚筒式扫描仪,手持式扫描仪的使用寿命相对较低。这主要是因为这三种扫描仪的内部结构不同,使用方式不同所致。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扫描仪的工作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利用光源照射原稿或者图片上产生高亮度反射光线,光线通过反射镜、透射镜,由分光镜进行色彩分离,照射到CCD(电荷耦合器件,Charge Coupled Device)元件上,CCD元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传送到计算机中。因此,扫描仪的关键配件是CCD,它的品质直接影响着扫描仪的性能。
    扫描仪主要由感光器件、大功率的日光灯管、驱动马达、驱动皮带、模数信号转换器所组成,其中感光器件的工作是将感应到的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大功率光管用于对文字或者图像进行强烈的照射以达到完全感应的作用。驱动马达的作用是带动日光灯管,将光一步步扫过需要的物品。驱动皮带是与驱动马达一齐带动日光灯管的装置。模数信号转换器也就是将模拟电信号转换成为数字信号以供电脑识别。
    确定故障的方法可以是观察法,观察产生故障的原因,确定有问题的部件,例如扫描仪没有响应,可以考虑到电源线有没有接好;也可以是测试法,进行测试,确定有问题的地方,例如扫描一张图片,发现扫描的图像不够清晰;还有筛选法,当用观察法的时候发现可能引致故障有几个部件的时候,可以使用筛选法进一步确定故障部位。有时候多使用一些方法,便可以确定故障的源头,然后寻求解决的办法。
找不到扫描仪
     相信这是最常见的故障。先用观察法看看扫描仪的电源及线路接口是否已经连接好,然后确认是否先开启扫描仪的电源,然后才启动计算机。如果不是,可以按Windows设备管理器刷新按钮,查看扫描仪是否有自检,绿色指示灯是否稳定地亮着。假若答案肯定,则可排除扫描仪本身故障的可能性。如果扫描仪的指示灯不停地闪烁,表明扫描仪状态不正常。这时候可以再重新安装最新的扫描仪驱动程序。同时,还应检查设备管理器中扫描仪是否与其他设备冲突(IRQ或I/O地址),若有冲突就要进行更改。记住,这类故障无非就是线路问题、驱动程序问题和端口冲突问题。
扫描仪没有准备就绪
     打开扫描仪电源后,若发现Ready(准备)灯不亮,先检查扫描仪内部灯管。若发现内部灯管是亮的,可能与室温有关,解决的办法是让扫描仪通电半小时后关闭扫描仪,一分钟后再打开它,问题即可迎刃而解。若此时扫描仪仍然不能工作,则先关闭扫描仪,断开扫描仪与电脑之间的连线,将SCSI ID的值设置成7,大约一分钟后再把扫描仪打开。在冬季气温较低时,最好在使用前先预热几分钟,这样就可避免开机后Ready灯不亮的现象。
扫描出来的画面颜色模糊
     首先通过观察法看看扫描仪上的平板玻璃是否脏了,如果是的话请将玻璃用干净的布或纸擦干净,注意不要用酒精之类的液体来擦,那样会使扫描出来的图像呈现彩虹色。如果不是玻璃的问题,请检查扫描仪使用的分辨率是多少,如300dpi的扫描仪扫1200dpi以上的影像会比较模糊。因为300dpi的扫描仪扫1200dpi相当于将一点放至四倍大。另外,请检查显示器设置是否为16bit色或以上。如果是扫描一些印刷品,有一定的网纹造成的模糊是可以理解的,处理方法可以用扫描仪本身自带的软件,也可以用Photoshop等图像软件加以处理。
输出图像色彩不够艳丽
     这也属于软件故障,可以先调节显示器的亮度、对比度和Gamma值。Gamma值是人眼从暗色调到亮色调的一种感觉曲线。Gamma值越高,感觉色彩的层次就越丰富。我们可以对Gamma值进行调整。当然,为了求得较好的效果,你也可以在Photoshop等软件中对Gamma值进行调整,但这属于事后调整,我们可以根据扫好的照片的具体情况进行Gamma值的调整。在扫描仪自带的软件中,如果是普通用途,Gamma值通常设为1.4;若是用于印刷,则设为1.8;网页上的照片则设为2.2。还有就是扫描仪在使用前应该进行色彩校正,否则就极可能使扫描的图像失真;此外还可以对扫描仪驱动程序对话框中的亮度/对比度选项进行具体调节。
     扫描仪的问题通常出自扫描效果,这往往也是软件故障之一,不同的扫描仪对这些软件故障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可以利用相关软件进行修正。而硬件故障方面主要是接口、线路问题,只要大家连接好线路、设置好端口,用最新的驱动程序,这些问题应该是容易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