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不工作

楼主(2012-09-09):
我的电脑主板是盈通 A6战神版 开机有滴的声音,主板灯亮, 电源风扇,CPU风扇都在转,开机1分钟以后CPU还是凉的。确定CPU .电源.内存.显卡都是好的

网友:
那就剩下的主板是坏的了,看楼主不像是搞维修的

网友:
把主板上的全部电压时钟和复位测一遍,报上来,再说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诊断卡

诊断卡插上开机,直接显示4041  不跑码

网友:
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那就修电路吧! 要想CPU正常工作,就要寻找CPU的工作条件,一般情况下先要修理前级供电,如内存供电 北桥供电。如果前级条件都满足 在排查CPU供电!  配合图纸的使用才能更好的修理机器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吧   没办法判断啊

网友:
上假负载,查CPU各项供电是否正常再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