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20硬盘不会引导

楼主(2012-09-09):
测试,分区,格式化,ghost都木有问题。。。。

就是不会引导

网友:
试试重建MBR

网友:
对,重写MBR

网友:
重写MBR吧 引导区挂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直接用PQ修复 PQ里有MBR修复

网友:
重建mbr,木吊用

网友:
应该是引导区坏啦 用DSK修复一下就OK啦

网友:
是OEM的吗、就这吊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