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CPU的针脚弄断了,能修不

楼主(2012-09-09):
今天老板拿过来一个775的主板和775的CPu给客服装机子,弄了半天点不亮,最后看了下CPU底座,一看有个脚折了,挑了一下没有挑成,倒把脚给挑断了,能修补不,高手说下
cpu
点不亮

网友:
论坛里有修补成功的例子,找一下。

网友:
换个座子,解决问题被

网友:
BGA换CPU座。

网友:
其实那个可以补的`比换座省得多 不过太细了` 呵呵`
换座可以` 但是显然要麻烦得多` 而且耗费多`

网友:
没有必要,因为划不来,而且风险较高!

网友:
这个真不好弄,还是换座子吧

网友:
可以用BGA换个插座,很便宜的,或者在老的主板上拆下好的来换上

网友:
划不来吧 换个吧

网友:
老板又不知道断没断 管他呢就说修不好

网友:
在边缘还好说 中间就很难补了 烙铁是根本探不进去的 建议换坐

网友:
用775带灯测试仪阵脚看看短的那根有用没?有的没有也可以,要不就像上面说的用BGA换座子了

网友:
可以修补 不过得有风暴、

网友:
风险大大的有

网友:
修是肯定可以修,但就看你有那个本事没,亲眼见过人家接775的针

网友:
焊这个,焊功要过啊。很难焊的

网友:
可以焊上的

网友:
焊工要扎实,这是真本事,技术往往就体现出来

网友:
最好是换座

网友A:
换这东西就那么难吗?没机会表演。但是很容易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