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dell问题,

楼主(2012-09-09):
昨天一个朋友的DELL笔记本电脑要重装系统,我就叫他拿过来了,i3独显1G本想装个系统本以为简单,把u盘一插ghost一个64位的系统,还没有跑到一半就掉电,以光盘也一样,我以为是电池没有电了就插电源ghost还是跑到一半又掉电,心想会不会温度过高自动保护了,拆机清灰尘现象也没有发现多少灰尘打硅胶,装机ghost跑完,安装win7刚跑完系统又断电了,不过幸运的是系统装上去了,当时我就想是不是boss下温度过高导致自动保护,开机按del键到boss下10分钟断电保护理由是温度过高,重起进入系统正常开机玩游戏的没有问题,心想会不会系统有一个温控功能,当boss开机后把引导给了硬盘win7控制温度就不断电了,dell这款boss没有调cpu温度的选项,高手路过请指点。谢谢。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哦

网友:
发现现在论坛人越来越少了,的没有什么回贴的

网友:
当boss开机后把引导给了硬盘win7控制温度就不断电了,
楼住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boss是指什么

网友:
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不行的话用安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boss是指什么

呵呵   就是BIOS的意思

网友:
前一段给一台DELL笔记本装系统 什么型号的我忘了。反正就是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