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图提问,coms电池有3v,但在那跳线上就变成2.4v了,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2-09-09):
图画的不好,但应该能看.跳线1接地,2为电池送来的RTCRST#, 没插atx电源我测的数据如下:.

BAT 3V 经过R1后还是3V,经过D1后变成2.65V ,再经过R2就成了2.48V了(图上是打错了,是2.48V)
2与3之间的跳帽拿掉后测的

这样的情况是哪个无器件出问题了不?我真的是菜鸟

网友:
肯定不正常了,昨天就碰到过这种情况,拆下电池量有3.0V,装上去就变成2.0V了,最后观察是电池座负极氧化了,更换电池座之后OK。

网友A:
约西, 我看看去...

网友:
2.48V  大于2.5 V就基本上正常了

网友(点评):
2.48大于2.5v??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如果这个针脚的电压大于2.5V就是正常的,而不是2.48大于2.5

网友B:
有的板子对这个电压要求的范围比较宽,只要不报错就没有关系,要是你自己的电脑,换个手机电池上去够你用N年的

网友C:
肯定是南桥问题咯

网友D:
有可能桥的问题,我修过几个了,桥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南桥问题咯

这板子是单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桥的问题,我修过几个了,桥拉低。

额,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板子对这个电压要求的范围比较宽,只要不报错就没有关系,要是你自己的电脑,换个手机电池上去够你用N年 ...

板子是超盘手 AGF61,

网友:
按你上边的图是正常的  ,经过二极管会有压降。 属正常范围

网友:
看你现在什么问题了
。。我换桥ok

网友:
不正常 ,要么是电池这个电路问题 要么就是南桥那边RTC过来电路问题

网友:
跳冒上最少要有2.5V以上的电压,才正常

网友:
不同板子这个范围会有点差异。如果怀疑就更换试试。通常不插电源还是2.8到3V之间,插电后在3到3.2之间,这是我暂时遇到的情况,我也是新人,所以仅供参考。

网友:
其实接近2.5V应该是正常了

网友:
你说是跳线帽拿掉后测的 就不关南桥拉低的 你画的那个图要是接上ATX还是2.5V左右的话,才算不正常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下桥看能不能用   在说  量来量去  一会没思路了   反死你

网友:
低于2.8v都有问题

网友:
不正常 有可能是主板漏电了

网友:
我觉得是正常的 你还个新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约西, 我看看去...
意思是说你的机子是2.48V 但要大于2.5V就基本正常、 个人感觉2.48V并不影响开机 的

网友:
去掉针冒后测量电压。二极管有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