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通电烧U供电场管

楼主(2012-09-09):
     昨天客户拿来个V460,说是不开机一加电大短问客户说是被别人修过。拆开一看U供电高端管U36烧坏换个新的上去,测下不短加电开机电流0.8接着又短路了 断电测刚换的管U36又烧了。之后又换了个供电芯片换个新管,上电又是0.8然后短路场管又坏了。老鸟们有知道为什么的吗,告诉小弟下?在线等。

网友(点评):
今天刚修了个神州的机器,一样的故障,换电感OK

网友:
是不是上管G级到电源芯片之间断路了。好好查哈

网友:
先上假负载试试

网友(点评):
是断路你看错了! 打下2组上管G极阻值,看是不是偏大

网友:
还有个CQ40的板子一模一样的症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 没短。

不是短,是断开哦

网友:
换供电IC吧 如果老烧的话

网友:
打场管G极阻值是有效阻值还是为“1”

网友:
呵呵,短和断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短,是断开哦

是断了 连上后 电流0.6  还有一组CPU供电没出 但CPU很烫  重新插电又烧了 郁闷了。。。。

网友:
上下管芯片同时一起换掉,示波器最好打一下g级波形对比一下

网友:
你看看U32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打一下G级对地阻值呀

网友C:
等待楼主好消息,   我也想  知道结果

网友:
屡烧上下管,  更换全部上下管和供电IC, 测试他们的连接导通性。。

网友:
U36是供电的上管,它烧了一般连它一起的供电芯片也烧,所以换就最好换一套,顺便带上低端MOS管

网友:
之前好像 论坛有这样的

网友:
建议 上 下 管  IC  全换。另试换钽电容····。这种故障是有点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待楼主好消息,   我也想  知道结果

好消息来了 客户同意换主板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换了以后慢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