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主板复位信号

楼主(2012-09-09):
一块主板  我测它的复位跳变信号   开机后PCIA15脚为高电平3.3V  然后短接RESET针角   短接后变成低电平  正常应该再变回高电平  可这块主板短接变成低电平后变成高电平  不到二秒又变成低电平   然后再高电平    相当于重复复位了一次  请教高手原因  ??

网友:
没有高手知道吗 小弟坐等啊

网友:
你短接了复位针,你要拿开啊,拿开没

网友:
亲   拿开了  拿开了以后变成低电平  然后高电平 这样应该就好了   可是它又变成低电平  又高电平才完  怎么会事

网友:
先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
新手坐等思路,如何量复位还搞不清楚呢

网友:
正常现象。。。。。。。

网友:
南桥中的复位可能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