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进滚动条要卡死

楼主(2012-09-09):
我这有台联想B460E的,现在的问题是,装系统在还没装驱动的时候就卡死了,把硬盘拿到其他的机子上装完系统(不装驱动),但每次进滚动条就卡死了,CPU温度暴高,CPU电感、CPU的MOS管温度也暴高,测试电压1.16V,CPU供电芯片ISL6266A,CPU是T3400,对地测试没有发现任何短路的地方,CPU、内存、硬盘、MOS管、CPU供电芯片,CPU电容,这些都换过了,这下我没辙了,麻烦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
处理好散热多加点硅胶

网友:
不是接触的问题,是那个发热量不对,一刚开机用手摸CPU,手就会被烫个泡,这很明显不对呀,哪有这么高的

网友:
换不换系统都一样,这个与系统没关系,

网友A:
用的可调电源还是s适配器,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可调电源还是s适配器,先简单后复杂

一直用的可调,没用适配器。

网友:
换个硬盘试了吗?
这类问题、何不考虑是硬盘的问题呢? 万一硬盘有坏块、过不去啊

网友:
根WIN7有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