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脚SPI的BIOS问题

楼主(2012-09-09):
手里有块斯巴达克 M26GTA-DG 主板是单桥的
开机不跑吗无复位
内存 CPU 桥供电都有   PCI 主复位也 测量PCIE-16无PG
测量8脚BIOS  1脚有电压高低跳变
在这里想问下这个1脚CS是持续低电平 还是跳变是正常啊??
小弟在论坛不经常发帖经常潜水 有点语无伦次多多包涵啊 呵呵

网友:
CS 脚正常是要高电平的,持续低电平说明南桥或者BIOS芯片 有问题。跳变是高——低——高 这样跳变的。

但是我不明白,你问的是持续低电平状态下,怎么会有跳变呢,CS脚是接南桥的,通过上拉电阻接3.3V抬高电压,如果持续低电平,它怎么能跳???难道是南桥会给它电压?不存在这种情况吧!!

网友:
我的意思是 正常时不是持续低电平  我喝过也是高低高跳变的呵呵

网友:
CS 片选信号、是持续低电平的、能测到跳变吗?貌似你用示波器测到的吗

网友:
那六脚的待机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