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f710B -CRT无显示

楼主(2012-09-09):
不接主机无显示,绿灯长亮。
这显示器原来是好的,就是在视放板,换了几个电容,第一次开机有显示,但很暗,第二次就黑屏了,有高压,能听到声音。请说下维修思路,,电容换会来也不行
黑屏

网友:
灯丝电压有6.7伏不亮,灯丝有几欧的电阻,
无显示,菜单也按不出来

网友:
测下G1--- -50V左右,G2 -----200-300V R G B 60V左右

网友:
G1-24V ,G2-171V RGB --0V,都不对怎么修

网友:
原来时好的,可能跟换电容时短路了控制信号,你更换的是那部分电容,看看是否有连锡的地方。

网友:
原来是管座没接触好,有显示了,
现在开机有回扫线,关机有亮点怎么修,亮度不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