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众大仙,联想F41A进系统,进PE死机

楼主(2012-09-09):
  是被雷打坏的,拆了网卡后已经能能机,在BIOS状态下用多久都不死机,但进系统与进PE在滚动处死机,求丝路呀

网友:
雷击的机器,南桥有点悬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刚刚也修了太DELL(台机)雷击的,拆了网卡,换新南桥,能亮绿灯,屏也有点反应,就是不正常显示。用独显一切OK,加焊北桥,么得效果。。。。。。。。。。。。

网友A:
换南桥把。 肯定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把。 肯定是的。

看来只有换南桥了,换桥太贵,不知道客户换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