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触发掉电,刷bios未解决求助

楼主(2012-09-09):
如题,触发掉电,有时多开几次能亮,看到logo后,马上就掉电,3v 5V正常,1.2V  1.8v 触发的时候都能量到,另外电源接口处的指示灯不亮,又遇到的吗,求助,cpu供电有,开机按键旁的指示灯,不定的闪,好像电压不正常

网友:
看情况像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用原裝電源或用電池試一下掉電不, 感覺有時用可調電源加hp電源頭有時不太兼容.

网友:
电源接口处的指示灯不亮,也可以开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