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代焊电池短路 现在 红 白 黑 都通了

楼主(2012-09-09):
知道没什么希望了  但不上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   全家败  郁闷
那些芯片的黑胶能不能去掉?

网友:
换充电芯片啊,黑胶风枪吹,镊子慢慢去。我这也有个,不开机,不连机的。。不知啥毛病

网友:
那个是充电芯  现在是可以开机  焊电池无效

网友:
难道是红点短路了??
黑白我有一次直接了黑,居然也能开机!
如果是红的,你把红点的焊锡清理干净,看看是不是和屏蔽铁短路了?
在屏蔽贴下仔细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焊上就行了!
你在百度找找找,记得以前有个帖子就是割开屏蔽罩改的线!

网友:
是索尼的吗,看到这板子

网友A:
师傅指点几下啊   IPHONE1代  哪个代工就不清楚
现在  接电池的  正  负   检测点  都是通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指点几下啊   IPHONE1代  哪个代工就不清楚
现在  接电池的  正  负   检测点  都是通的   ?

你电击一下试试

网友:
最讨厌黑胶了` 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