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复位电压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2-09-09):
菜鸟提个问题,我的主板启动过正常开机后PCI复位灯常半亮,电压为3.1V左右,是为什么?资料上不都说复位灯闪一下后就应该不亮的吗?电压不是应该0V才正常吗?为什么我测的会有3.1V左右?且能正常使用,(我试了两块板都是这样的),有点不明白了!

网友(点评):
复位应该是3.3——0——3.3的过程,正常时应该是3.3V,灯常亮。点下重启键,灯就闪一下,而不是灭。

网友:
复位应该是低电平有效   正常开机状态下应该是高电平的

网友:
有几种检测卡的,正方形四位的那种,主板正常的时候,开机闪一下就灭。PCI复位测试点在A15脚

网友:
不排除你的万用表有点问题

网友:
正常的复位是先为高电平,之后变成低电平完成复位,再变成高电平。是一个跳变的过程!应该是复位灯闪一下的

网友:
是有3,3v的吧。看看其他有没有复位就知道了

网友:
看了各回答还是不知道标准答案啊!到底是闪一下就灭还是闪一下再亮呢?我是测的A15脚电压,还有AGP 的A7都一样的

网友:
是高低高还是低高低呢

网友:
搞明白了,原来是高低高复位,正常时复位灯是亮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