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华硕P5G41T-MLX通病内存1.2V解决方案!

楼主(2012-09-09):
开机没复位, 内存供电1.2 换过供电管, 7120 周边没什么零件损坏现象, 急急,急! 求高手解决!
跪!求
华硕
通病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找内存供电的个元件,应该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是不是要跑起来电压才会升高?

网友:
1.2V是正常的,好板也是1.2v asus就是这样设计的,自检通过之后电压就会升到1.5。

网友A:
你还是刷BIOS吧

网友:
这板南桥坏得多··

网友:
IO可能导致

网友:
这板自检到内存的时候才会有1。5V的电压,修过两块跑98的刷BIOS解决,有几块没复位的是内存旁边的822排阻坏,这排阻是为VRMPWR_GD上拉的,

网友:
不用纠结1.2V,正常

网友:
一样的板子,一样的不亮一样的IRDY没信号,一样的内存1.2V,查822,第一组4K左右,第二组8K左右,第三组4K左右,第四组4K左右,第三组跟第4组上下上下间直通。没有点位图只好继续找。

网友(2012-10-19):
也碰到这类情况,现在给他们换板子了,但愿群里有高手能修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