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源 12V变成了16V 5V变成了7V 3.3V 变成了 4.8V 求指教

楼主(2012-09-09):
一个不知名的小电源   之前因为380V接入 而烧了

今天检测到整流管击穿了两个 保险也熔断了

更换同型号的整流管  接上灯泡之后  电源正常启动  但是电压都偏高  12V 都达到16V多了

我换了同型号的光耦 大电容 发现还是一样   求高手指点

补充一下  我测试的时候 带了两个光驱负载的  但是电压还是一样

网友:
负载些东西试一下

网友:
把431换下看看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很假啊,看了之后没有维修的欲望了

网友:
反馈是有光耦和431及相关元件组成,检查这一路有没有坏件和元件变值的。

网友:
划不来的
别浪费时间

网友:
你的万用表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在那接灯泡,多大的灯泡吗?谢谢。

网友(点评):
最好60W到100W。

网友:
带个负载再测量下电压。

网友A:
灯泡接在  市电220V接入处的保险管两端     接的时候把保险焊下来  然后把灯泡换上去

一般只要是220V灯泡都可以接的  不过最好还是接30W以上的吧

网友:
检测芯片的各脚电压,查明电压反馈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接在  市电220V接入处的保险管两端     接的时候把保险焊下来  然后把灯泡换上去

一般只要是220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电源电压应该正常!楼主的万用表没电了,会引起这样的问题!楼主先换个万用表电池试试!或者换块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整体的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
真的有可能是万用表电池没电了 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
变压器坏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