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风扇还转

楼主(2012-09-09):
用关机按钮关机也是这样的问题,系统已经关机,主机风扇还转,已排除软件问题。请问是主板那个件坏了。谢谢指点

网友:
是主机的电源风扇还是CPU风扇?

网友:
amd的吗。。关机时序问题。。。

网友A:
电源的PS_ON没有被拉低,一般控制其高低电平切换的是通过一个三极管,三极管有的由I/O控制其导通和截止,顺着PS_ON逆向跑线量下三极管的好坏或其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PS_ON没有被拉低,一般控制其高低电平切换的是通过一个三极管,三极管有的由I/O控制其导通和截止,顺 ...

能开机,也能关闭电脑系统,就是主机电源关不上,系统都关闭,主机还一直在工作,一直按关机键也不管用,只能拔电源

网友:
能开机,也能关闭电脑系统,就是主机电源关不上,系统都关闭,主机还一直在工作,一直按关机键也不管用,只能拔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也能关闭电脑系统,就是主机电源关不上,系统都关闭,主机还一直在工作,一直按关机键也不管用,只 ...

是不是关机啦cpu风扇还一直转!sys风扇也跟着转?

网友:
查总线跟CPU的EN信号没有把供电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