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 无10V维修

楼主(2012-09-09):
昨天收到一台旭日410M的老机器 主板板号是LE4 广达的
故障情况是待机0.006 不加电  当时接可调电源看是这个情况 心想问题不大
拆开机器后 量3VPCU 5VPCU  电压待机正常 3V_AL 5V_AL 也正常 这个机器 主板本身有一个开关按钮  开关板上也有一个开关按钮 先把开关板排除一下 接电源 按主板上的开关 情况一样 我注意了一下电源 电流数字 按一下开关后从待机0.006 轻微的跳到0.018就不动了 排除开关板 测量EC 87541 供电 32.768 都没有异常   小停片刻 还是老老实的 翻图纸 一步一步查吧

看图纸得知在待机正常情况一下 按一下开关后 EC 会发出 S5_ON信号(148脚)

实测 按下开关后 EC的148脚有3.3V 接着追查S5_ON去向 到图纸P40 发现 S5_ON 信号 和5VPCU 10V 通过PQ41 PQ3 共同控制 PQ60的G级电压  使3VPCU 转换成+3V_S5

用表量了一下 PQ60的1256脚3.3V 正常 再量一下4脚 只有1.几V明显不正常 3脚 3.几V以为正常 PQ60高电平导通嘛 即然G级有3.几V了 DS级就应正常导通哎 就误认为后级有短路 (开始走弯路了 说明理论知识需要加强呀)用表测了一下阻值没有异常呀 把4脚抬起来量3V 心想 可能是后级短路 在图纸上追寻+3V_S5去向 最有可疑的是网卡 和南桥
用烧机法网卡和南桥只有一点点微热 没有多想前后拆了网卡 南桥  +3V_S5还是只有1.几V 网卡 南桥白拆了 歇一下 去放个水

PQ60 输出低 有可能是后级短路 那还有没有可能是 G级 驱动不够呢 即然网卡南桥都拆了电压还上不来 那就再查查PQ60的导通条件吧 输入3.3V正常 主要查G级信号 无意中发现 PQ60G级是有10V通过PR5上拉的  那之前量的3.几V就不不正常 应在10V左右 一下子晃然大悟 肯定是10V电压没有升上来 用表测量一下 确实验证了10V没有升上来  即然知道10V没有升上来 就先把10V先修起来吧
找电路 这个板的10V升压电路 在硬盘位置下面 有一大块黑色胶皮贴住 撕下胶皮 有一块腐蚀的地方 这时心中就更明亮了许多 清里干净后 对照图纸就是15V的升级电路 (对这个升压电路原理不熟悉 又上WWW.CHINAFIX.COM 恶补了一下 )最后换了两个电容 10V 15V有了 再次接上电按开关后测+3V_S5 正常了 电流也跳到0.1几了(南桥没有装)
好了现在把南桥再焊回去吧 植球 上焊台 片刻后 焊上去了 等冷确后 接电源 加电 电流到0.3几  没上CPU 装上CPU 内存 加电 亮机
最后再把网卡焊上去 OK 收工
昨天修急没有照片 大家见谅呀

这一个弯路走了一个一午到晚 真是不容易 不过最终是还是搞了 也学习领悟到好多 今天特花点时间写上来 与大家共同学习
各位看着给点分呗

网友:
呵呵。。楼主呀。。那个PQ60明显是N沟道的呀。。。。这次应该记住了吧。。。

网友:
走了弯路还是修好了

网友:
感觉楼主有点粗心大意的,写得也是没什么头绪

网友:
反正那个管子没有电压不对 一,管子本身 二,短路后续 三,就是条件不满足

网友:
确实走了很大弯路,连南桥都干了

网友:
楼主 这次吸取教训 下次肯定不会再犯了

网友:
楼主我这里有快南桥被干过的。不会就是你修的那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