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手机万能充,用电源适配器,对锂电池充电,可以吗?

楼主(2012-09-09):
用电源适配器,对3.7V的锂电池充电可以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电压要匹配,电流要控制好,不然对电池的伤害是致命的。

网友:
我感觉是可以的,你试了吗?

网友:
电流如何控制啊?

网友:
曾经试过可以充电,不过弄不好对电池损伤很大,会减少寿命的

网友:
充电电压大于3.7V  一般是4.2V   直流电充电   电流不要过高    0.5-0.8A
如果是脉冲式直流   可以做到1.2A

网友:
充电时间不好掌握

网友:
一般的适配器充的话电池会爆炸的。用可调电源可以,先调到3.8V看电流多大,一边充一边调高电压,只要电流不太大(<=1A),最终电压控制在4.2V即可。也可以直接定到4.2V限流(比如0.5A)充电也很好。

网友:
谢谢师傅们指点。3.7V的锂电池已经只剩1.5V。用可调电源,先调到2.5、3V充电,可调电源电压越低,电流就越小吗?如果用手机万能充,它会自动限流,就安全得多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不超过4.2V就问题不大

网友:
用可调电源最好控制,设定电压4.2V,限流0.6A。很容易的。
不过充满电以后别忘了取下电池,因为这个办法不能自动断电。

网友:
最好不要超过4.2v,然后注意限流跟充电时间,一般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电压调好了,时间确定了,用可调电源充也是可以的,我经常用这个充的,没事。

网友:
我也一直用可调电源充电,我一般刚开始4.2V、1A,冲大概20-30分钟将电流改成0.5A,然后冲一段时间感觉电池温热了就拿下不充电了。

网友:
电压控制在4V就行了

网友:
最好不要超过4v,然后注意限流跟充电时间,一般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