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破本维修一例,hp mini 1000

楼主(2012-09-09):
收到客户一个小本本,十分可爱 hp mini 1000 从外观上看,有点像一个pad 那么大小,反正手感不错,呵呵,闲话少说,开始正题, 这是一个简单故障进行简单的分析下:
拿过来机器插上可调电源电流就0.01 0.03 0.05 的来回串,微短。
拆开机器,这个机器整体主板很小
看到微短首先反应查下保护隔离,对地打阻,发现阻值正常,然后上电,发现公共点电压19.5 19.0 19.3 的来回跳动,这下就知道了,哪个地方拉低了电压导致公共点不稳定电压。
测试3v 5v 电压都没有,待机不稳定心想是不是待机出现的问题? 就查了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供电、开启信号、基准电压、内部激放…… 唉,不对,内部激放vin 脚怎么是5v?还忽高忽低的幅度较大,然后这样嘴角微微一咧,后面连了一个接地电容,发现微短换之! 上电 Ok 不短了。开机拍照!
维修感悟:维修总之要大胆、心细、观察、总结最后附上小破本的图纸
辛苦下各位加加你们的分是最善良的表现

hp mini 1000HARBOUR_MB_PVR_0905_Final.pdf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楼主辛苦。

网友:
很好。。还不错。。VIN是主供电吗?

网友:
c501  这个电容吗??

网友A:
遇到这样的板真爽,多少RMB进袋?

网友B: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这样的板子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样的板真爽,多少RMB进袋?

嗯,同行的,呵呵120

网友C:
短路的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这样的板子是白屏

请问是哪里问题?大概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的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

嗯,是的,写出来大家分享下

网友:
這個板好像很便宜的, 一兩百块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哪里问题?大概什么问题?

拜托,VIN不是激放 BST才是激放  VIN是主供电  OK

网友:
楼主这是在捡钱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拜托,VIN不是激放 BST才是激放  VIN是主供电  OK

不好意思写错了

网友:
这小本的主板还是蛮简单的,这还是省心多了

网友E:
楼主这个机器  待机供电那边的主供电电容短路  应该是通病  我修的一台和你的一样  问题什么都是一样的  也是同行的  唯一不一样的是我只收到100大洋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机器  待机供电那边的主供电电容短路  应该是通病  我修的一台和你的一样  问题什么都是一样的  也 ...

呵呵,收少了,下次注意!

网友:
这个小问题找的很快,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