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加电电流来回跳动

楼主(2012-09-09):
如题,HP4416s加电电流在1A—1.4A之间来回跳动,个电感电压基本正常,只有电感L37(触摸板插槽上面的大电感)电压为0.85A,不知道正常不正常,L37应该受控于(CPU座下面的14脚芯片),但不知道给谁供电,假如L37电压正常,那接下来该查那里的问题?

网友:
显卡吧  做显卡试试

网友:
北桥弄吧

网友:
先吹一下北桥,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这机器支持PCIE 码卡,看一下码 啊,还有这机是器显卡供电部分易坏。

网友:
这现象修过,北桥的可能性高,重做或换,U的可能也有,先换个U试,不行做北桥

网友:
CPU  及座子 , 北桥

网友:
北桥弄了

网友:
看楼主具体怎么样了,,建议看北桥~~@~~

网友:
北桥或CPU,北桥重点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换U换显卡!!

网友:
这来回跳动。基本就是北桥了。...       换过北桥还不好的。。不爽了就烤完北桥烤南桥,再烤显卡。再烤CPU座。再换CPU。再刷BIOS。一个个试下。不行就换板了。。这是我们这里纠结的问题换板前都基本要做的........

网友:
北桥 显卡一块做了 绝对OK

网友:
建议还是先刷BIOS,如果BIOS检测不到内存,就会循环反复查找

网友:
cpu 座 也偶可能

网友:
昨天找了个CPU换上去亮了,CPU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回复